楼主(2012-11-29):
程序:读变频器数据;#PEWOrg 是变频器 i 地址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8 ;为什么不是直接读 PIW708  PIW724
//Status word
     L     #PEWOrg  (#PEWOrg ---》#708  )
      ITD
        L#8
         *D
     T     #SourcePntMem
     T     #SourcePoint
     L     PIW [#SourcePoint]
     T     #StatusAct
     T     MW   170

//Actual speed
     TAK
     +     L#16
     T     #SourcePoint
     L     PIW [#SourcePoint]
     T     #SpdRaw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读变频器数据;#PEWOrg 是变频器 i 地址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8 ;为什么不是直接读 PIW708  PIW724
//Status word
     L     #PEWOrg  (#PEWOrg ---》#708  )
      ITD
        L#8
         *D
     T     #SourcePntMem
     T     #SourcePoint
     L     PIW [#SourcePoint]
     T     #StatusAct
     T     MW   170

//Actual speed
     TAK
     +     L#16
     T     #SourcePoint
     L     PIW [#SourcePoint]
     T     #SpdRaw

间接寻址,需要构成地址格式,也就是X.X,因此需要左移3位,也就是乘以8.

另图中L#8出现红字是因为该行出现错误,L#8代表DINT类型常数8,你需要填入 L L#8才可以。

网友B:
顶起来,希望会的朋友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