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我想用PLC带伺服电机,据说FX2N停产了,转想用FX3U,请问用带伺服电机应该用晶体管的还是用继电器的?

网友A:
毫无疑问,晶体管的。

网友B:
步进伺服都是需要PLC发脉冲的,肯定要晶体管输出的PLC呀

网友C:
用晶体管的主机就可以用来控制伺服

网友D:
如果你要用主机自带的功能,必须用MT的;
如果你是通过扩展定位模块来实现,用MR/MT没有关系;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