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2.技术要求

2.1环境条件

2.1.1室内空气温度

最高温度:不高于 45C

最低温度:不低于-15C

24h内平均温度:不高于 40C

最大日温差:25K

海拔高度:1000M

2.1.2环境相对湿度(在250C时):

日平均值:不大于95%

月平均值:不大于90%

2.2工程条件

2.2.1假如热电厂1X25MW供热机组扩建规模为两炉一机(1×25MW汽轮发电机组+2×75t/h锅炉)。6KV

变频器成套设备。

.3设备概况

引风机电动机

型号:YKK450-6

额定功率400kW

额定电压6.3kV

额定频率:50Hz

额定转速960转/分

数量:1台

安装地点:户外

鼓风机电动机

型号:YKK400-4

额定功率355kW

额定电压6.3kV

额定频率:50Hz

额定转速1450转/分

数量:1台

安装地点:户内

中性点接地方式:不接地

4、变频器技术数据要求:

4.1变频器额定电流必须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

4.2变频器可在-10℃∽ 45℃环境使用,不降容。

4.3投标方必须在开标书中如实填写有关变频器的性能指标:.

4.4变频装置必须包括所有必需的设备及其内部设备之间的接线

4.5变频装置整个系统必须在出厂前进行整体测试,以确保整套系统的可靠性。

4.6变频装置制造商必须已通过IS09001质量保证体系认证.

4.7变频装置制造商必须提供变频装置在国内运行业绩。

4.8投标方应提供最新型号的变频装置,并在投标书中详细说明结构(包括元器件型号、隔离距离和结构

及绝缘)以及主要元器件的供应商、产地。

4.9变频装置系统输入为6.3kV、50Hz,用于对锅炉引风机和鼓风机电机进行调速,招标单位采用的电动

机为国内普通Y系列电动机,因此投标方提供的变频器必须满足和国产电动机配套使用,特别是能保证低

频下运行电机不发热。

4.10在30-100的调速范围内,变频系统在不外加任何功率因素补偿的情况下输入端功率因素必须达到

0.95以上。

4.11变频装置对输出电缆的长度不应有任何要求,变频装置必须保护电机不受共模电压及dV/dt应力的影

响。

4.12变频装置的功率单元为模块化设计,方便从机架上抽出、移动和变换,所有单元可以互换。

4.13变频装置输出必须符合IEEE5191992及中国供电部门对电压失真最严格的要求,高于国标GB14549-93

对谐波失真的要求。

4.14变频装置对电网反馈的谐波要求也必须符合IEEE5191992及中国供电部门对电压失真最严格的要求,

高于国标GB14549-93对谐波失真的要求。

4.15变频装置输出波形为正弦波,不会引起电机的谐振,转矩脉动小于0.1,变频器可自动跳过共振点。

避免风机喘振现象。

4.16变频器自身效率应达到98以上,变频装置整个系统的效率在额定负载条件下达到96以上。

4.17在距离变频装置1米的范围内任何一个方向进行测试,所测得的变频装置噪声不得超过80分贝。

4.18变频装置对电网电压的波动应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在-15~ 10电网电压波动时必须满载输出。

4.19。由于锅炉控制系统采用DCS控制,投标方所提供的变频器必须有效的解决变频器对DCS系统的干扰

。变频装置能实现远距离DCS操作,并可对其进行远程/本地控制的切换。投标方提供的变转距变频器必

须提供原厂家配备的进线AC电抗器和RFI射频干扰滤波器等相关选件。

4.20系统不装设转速传感器。采用无速度传感器控制方式。

4.21在整个频率调节范围内,被控电动机均能保持正常运行。在最低输出频率时,应能持续地输出电流

。在最高输出频率时,应能输出额定电流或额定功率。

4.22变频装置应设以下保护:过电压、过电流、欠电压、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超频保护、失速保护、

变频器过载、电机过载保护、半导体器件的过热保护、瞬时停电保护等,并能联跳输入侧6kV开关。保护

的性能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4.23变频装置应至少包含以下几种开关量信号和模拟量信号:

开关量输入:起动、停止、急停、复位、手动/自动转换等信号

开关量输出:变频器高压就绪、变频器运行、变频器故障、变频器停止等信号

模拟量输入:频率调节(转速给定)

模拟量输出: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

4.24开关量的外部接点全部为无源接点,开关量输出的内部接点全部为无源接点,开关容量为直流220V

、5A,模拟量信号全部为DC4~20mA。4~20mA转速跟踪。

4.25变频器柜操作盘应能进行各种控制操作和参数设置。显示面板应具有输出电流、电压、频率、功率

、功率因数、开、停、故障显示及故障追忆等功能。

4.26具有计算机在线控制、监视、检测、诊断功能及相应的软件。软件的升级问题在技术协议中具体商

定。

4.27频率分辩率0.01HZ。

4.28变频器因应具有过载能力120,1分钟。

5、设备技术要求

5.1变频器应带有自诊断显示,运行中可选择观察输出电流、电压、频率、转速等参数。能对所发生的故

障类型及故障位置提供中文指示,能在就地显示并远传报警,变频装置需有对环境温度的监视,当温度

超过变频器允许的环境温度时,变频器需提供报警。

5.2在运行环境温度下,变频器精度应满足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0.5

5.3I/O类型

1)模拟量输入:

DC4~20mA。

2)模拟量输出:

DC4~20mA。

3)开关量输入:

开关量输入回路在硬件上采取光电隔离措施,在软件上采取消除接点抖动措施,并作好接地、屏蔽等抗

干扰措施。

4)开关量输出:

开关量输出模件应具有电隔离输出,隔离电压≥250V,能直接启动任何中间继电器,投标方应提供中间继

电器及柜体,并提供可靠的工作电源。

投标方应提供对传感器的输入输出信号屏蔽要求和建议,以满足系统设计的要求。

5.4系统能在一定的电子噪声,射频干扰及振动的环境中连续运行,并标明具体能承受的数据。

5.5投标方提供的电气柜内的控制接线端子应提供15的余量。

5.6变频装置就地控制窗口必须采用全中文液晶触摸操作界面;功能设定,参数设定等均应采用中文。

5.7变频装置应具有与机组DCS系统或其它控制系统的通讯接口,并反馈变频装置的主要状态信号,运行

参数和故障报警信号。具体通讯接口的形式由投标方提供注明。

5.8变频装置应具有工/变频手动切换功能;为保证招标方系统工作的连续性,必须配备工频控制方式。

5.9变频装置应具有共模抑制措施。

5.10变频装置应配备具有一定保护功能的高压断路器。

5.11变频装置只需要连接外接高压电源、电机和相应的控制信号即可正常运行,不接受变频装置故障时

采用跳主电路进线断路器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控制方式。

5.12变频装置应包括工频旁路功能,在变频器检修时应能通过切换控制按钮进行切换,不接受采用对高

压主电路进行切换的方式。

5.13控制电源应配置UPS,当控制电源掉电时,不影响系统运维持30分钟,控制电源初能使用交流电源外

,还能接受直流220v电源作为后备。

5.14投标方应说明:1)当6kv母线上电动机成组启动时,对变频器的影响。2)当6kv母线上最大一台电

动机启动时,对变频器的影响。

6、机柜和接线

6.1电子装置机柜的外壳防护等级为IP20。

6.2机柜门应采用优质钢板。

6.3机柜设计应满足进线、出线电缆由柜底引入、引出的要求。

6.4对需要散热的电源装置,应提供通风设施。

6.5机柜内的端子排应布置在易于安装接线的地方,即为离柜底300mm以上和距柜顶150mm以下,每个端子

排和端子应有清楚的标志,并与图纸和接线相符,控制端子排应有15的余量。

6.6端子排,电缆夹头,电缆走线槽及接线槽应为阻燃型材料。

6.7机柜内应预留充足空间,使招标方能方便地接线、汇线和布线。

6.8每块屏柜应设有独立的机壳安全接地、电缆屏蔽接地端子。

6.9每块屏柜必须装一根铜接地母线,铜母线的最小截面为16mm2。外壳应有接地螺栓,屏内元件须可靠

接地。

6.10柜内元器件的安装应整齐美观,应考虑散热要求及与相邻元件之间的间隔距离,并应充分考虑电缆

的引接方便。

6.11变频装置内部通讯应采用光纤电缆连接,以提高通讯速率和抗干扰能力变频器柜内强信号电和弱电

信号应分开布置,以避免干扰。

6.12变频器应对本体控制系统的就地控制柜无谐波影响。

6.13冷却系统应可靠。平均无故障时间应大于变频装置本身。报警信号应能远传到控制室。每一套冷却

装置应拆装方便,应满足变频装置的安全可靠地运行。

6.14柜体尺寸:不大于2500mm(高)×3610mm(宽)×1200mm(厚)

6.15柜颜色:

6.16变频装置应满足在高压电源失压后20秒来高压电能自启动要求。

7、供货范围:1、变频器本体及辅件。2、招标方应提供所有安装和检修所需专用工具和消耗材料等,并

提供详细供货清单。3、提供随机备品备件和3年运行所需的备品备件,并在投标中给出具体清单。4、提

供所供设备中的进口件清单

8、设备制作:按照国家标准制作,采用优质材料,而且与已购设备的要求配套。

9、提供技术资料及售后服务

9.1投标设备清单及详细明细、议标价格。

9.2包装费及装运费(议标价格)。

9.3付款方式及质保承诺。

9.4交货地点及承运方式。

9.5资质、法人代表、业务主办、联系电话、传真。

9.6卖方在订货前向买方提供一般性资料,如鉴定证书、报价书、典型说明书、总装图和主要技术参数。

9.7在合同签定7天内,卖方向买方提供下列文件10份。

9.8使用说明书:包括额定电气参数、使用条件、一二次方案、结构尺寸。包括CADR14电子版1份。

9.9开关柜布置所要求的操作维护走廊净距、安装尺寸、动力和控制电缆进口位置、母线桥外形及支撑和

连接详图。

9.10开关柜整体的总重量、最大运输尺寸和重量。

9.11控制、保护原理接线图及端子排图。

9.12设备供货时卖方应提供下列资料:设备的装箱资料除了图纸资料外还应包括安装、运行、维护、修

理说明书、部件清单、工厂试验报告、产品合格证等。

10、技术服务

10.1项目管理

合同签定后,卖方应指定负责本工程的项目经理,负责协调卖方在工程全过程的各项工作,如工程进度

、设计制造、图纸文件、制造确认、包装运输、现场安装、调试验收等。

10.2现场服务

在设备安装过程中,如买方提出要求,卖方应派技术人员常驻现场,免费提供现场服务。常驻人员协助

买方按标准检查安装质量,处理调试投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卖方应选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对安装和

运行免费培训。

10.3工作安排

10.3.1设备制造过程中,买方可派员到卖方进行监造和检验,卖方应积极配合。

10.3.2根据工程需要可以召开设计联络会或其他形式解决设计制造中的问题。

10.3.3文件交接要有记录、设计联络会应有会议纪要。

10.3.4卖方提供的设备及附件规格、重量或接线等有变化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买方。

来自:http://www.zzzbdq.org/zzbpq/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