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我这里原有一台ABB的型号为ACS510-01-017A-4的变频器,通过它来控制3台额定功率7.5kW的水泵,每台泵只运行8小时,一般一台泵变频运行就可以使管网出水压力能维持在0.3MPa左右,上个月运行时在2#泵切换3#泵的过程中变频器突然被烧毁,拆下来后发现貌似是逆变电源那块被烧了(这个不确定),现在换了一台新变频器,型号选大了一级,为ACS510-01-025A-4,按照原来的接线接好后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只简单的设置了以下几组参数:
9902 PFC控制,
9906 18,
9908 1480,
9909 7.5kw,
1401 PFC,
1402 PFC,
1403 继电器输出3,
1601 DI1,
4001 3.5,
8117 2,
8120 DI1,
8127 3。
   上面列出的是参数设置下的内容而不是数字代码。电机额定参数如下:额定功率7.5KW,额定电流14.8A,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1500rpm。AL1和AL2都选择的是电压输入。
    按照上述设置后启动变频器运行,现在的情况是1#水泵低速运行,频率和电压很低,大概15hz和70多伏,电流较大有25A左右,管网压力只有0.09MPA(离设定值0.3还很远),之前变频器曾经出现过三个故障,分别是1009,1012,2015。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就是电机转速一直很低,感觉迟迟起不来的样子,但是电流却很大,另外改变管网预设值,变频器的频率会跟着相应调整,只是程度不够,给人感觉比较滞后,或者放大倍数不够的样子。
   希望有高手能在我介绍的这个基础上帮我分析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谢谢了!

网友A:
你直接将上一台坏的变频器参数拷贝到这台上面就可以了

楼主:
那个送修了还没回来,估计还得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