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现场电脑和PLC联机时经常掉线,旁边无变频及伺服,线不行?

网友A:
这原因很复杂,主要原因还是现在的PLC都不支持USB接口,为什么厂家都不使用USB接口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

网友B:
有可能是连接线不行,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网友C:
数据传输中出现问题

网友D:
有时与电脑的操作系统也有关系的;

网友E:
看你是用USB转的串口吧,最好是用自带串口的电脑,我以前用转的串口,就经常掉线,换一台就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你是用USB转的串口吧,最好是用自带串口的电脑,我以前用转的串口,就经常掉线,换一台就正常了

不错的建议,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G:
线松了,还是电脑接口不好用了!

网友H(2013-01-31):
可能是线的接头不行,以前我同事也有过这样的情况,是那个线的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I:
建议使用直接串口的电脑进行通讯,或者是采用永宏专用的USB转4针232接口的通讯电缆进行通讯,申明一下永宏有直接USB通讯口的主机了,那就是PORT0为USB口了。

网友J:
pcmcia转串口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K:
看你是用USB转的串口吧,最好是用自带串口的电脑

网友L:
用好点的转换线,推荐使用FT232芯片的数据转换线。用PC卡转串口的也不错,真正的物理串口。

楼主:
这个USB的串口机型是有的

网友M(2013-03-26):
应该是现场接触器闭合断开引起震动导致通讯中断、、、

网友N:
线的问题,用串口的比较不会出问题。

网友O:
外界干扰,在别的地方可以,在现场就是有问题。

网友P(2013-05-23):
直接用PCI转串口就OK了

网友Q(2013-08-05):
引用 网友I:
建议使用直接串口的电脑进行通讯,或者是采用永宏专用的USB转4针232接口的通讯电缆进行通讯,申明一下永宏有直接USB通讯口的主机了,那就是PORT0为USB口了。
回答得太棒了

网友R(2014-10-08):
一般和电脑的系统有关

网友Q:
1、USB插口是不是松动了
2、电脑USB驱动更新一下

网友S:
引用 网友Q:
1、USB插口是不是松动了
2、电脑USB驱动更新一下
试过排除没?

网友T:
怎么连接的,是网线连接么,网线性能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