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使能有效时指令将整数值(IN)转换成双整数值,并将结果置入OUT指定的变量中。符号被扩展。”

其中“符号被扩展”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整数的最高位是符号位,整数是16位数据,因此第16位就是符号位。

双整数的最高位是符号位,双整数是32位数据,因此,当整数转换为双整数时,符号位由第16位被扩展到了第32位。

网友B:
过来学习的  我是新手 帮你定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数的最高位是符号位,整数是16位数据,因此第16位就是符号位。

双整数的最高位是符号位,双整数是32位数据,因此,当整数转换为双整数时,符号位由第16位被扩展到了第32位。

Regards

原来这就是“符号被扩展”。

楼主:
我之前看得有点晕晕的,又不理解“符号被扩展”是什么意思,后来就不管它了。自己就这样理解:对有符号来说符号位扩不扩展都是那个数。(即输入是什么数,转换后也是什么数,反正都不变,只是对无符号表示的时候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