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格立特VF10系列变频器,上直流电只有启动电容有电压,大概有16V左右,其余的包括5V,24V,+15V,-15V都没电压,
哪位大虾能说声

网友A:
电源不好,仔细查查

网友B:
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谢谢,找到了,是电源小板上的问题。
在问一下电源上的启动芯片3845能用3842,3844,2842,2844代替吗?

网友C:
代换干啥,又不是没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