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程序修改后无法变换,求解 急!!!

楼主(2012-11-29):
附件中有图片 程序修改完成后 就会显示com端口无法连接 我的程序是读出来后修改的 修改时没和PLC通讯
PS:修改梯形图会这样,但修改语句还可以

网友A:
那可能是你的程序还在监视写入模式,你要改到普通的写入模式再去更改

网友B:
改一下就OK了

网友C:
呵呵;运行中写入有的有限制的;

楼主:
我没在运行中啊。。。。

网友D:
修改成变换后不写入PLC模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修改成变换后不写入PLC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