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问这个编码器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2-11-29):
不知道这个编码器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参数,怎么代换?

网友A:
上面不是有铭牌,上网搜一下

网友B:
都是比较少用的 慢慢找吧

网友C:
意大利LIKA 莱卡编码器

网友D:
楼上,这位兄弟历害,之前都没见过这种品牌.学习了

网友E:
3600线增量,这个国内编码器厂家大多能做了,拿个样子找个厂家照尺寸做可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大利LIKA 莱卡编码器
不知道能不能再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2013-01-08):
楼上的老师,介绍一下,我们的设备这个是配来的,原机带的配件,不知道你们那里怎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