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29):
安川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动电梯上去,但让电梯下来的时候,安川变频器报警,比如电梯上去为正转,电梯下来为反转,
别的安川变频器装进去,电梯正常上下,说明机械负载应该没问题,
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试着把这些电路的芯片换新的上去,还是没用,电梯上去不报警,下来仍报警过载,过流
还是说变频器接线电动机的相序出现问题,因为该变频器装PG卡的,接收电动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这些不大清楚,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必须UVW对应起来接线,否则造成飞车或不转,师傅们求解

网友A:
是否有刹车电阻?电阻有没有坏?是变频器?还是伺服啊

网友B:
反转报过流经常是刹车电阻出问题,检查下,如果原来没有安装刹车电阻,看看变频器说明买个刹车电阻装上看看......

楼主:
是变频器
变频器没有接收编码器信号的功能,配置了个PG卡,不是伺服驱动器,还有就是别的变频器可以正常工作,坏的刹车电阻指内置的还外置的,呵呵

网友C(2013-03-19):
电梯用的富士变频器修过两次,好像是空的电梯上升时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会报过压,因为配重比桥箱重。

网友D:
如果换变频器可以,说明这台变频器的参数可能有问题,当然,如果大家的参数都一样,就唯独这台变频器能上不能下,那这台变频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