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求助高手:本人用三菱FX2N系列PLC和232通信块与双杰电子称建立通信,可以发送命令但PLC接受的数据不对,求高手给个程序。可以显示重量的数据。称得参数如下:

传输格式:串行异步传输格式;  串口协议:波特率:9600;数据位:8位;起始位:1位;停止位:1位;
数据格式:起始位空格(2位) ,数据(7位),符号(3位),停止(1位),回车(1位),
校验:无校验, 1BH+70H:要求天平发送一次数据;

如有程序请发CF680922@SINA.COM

网友A:
你可以先用串口调试软件试一下

网友B:
欧姆龙PLC与电子秤通信我坐过,在硬件手册找到RS232C通信的特殊继电器,在那里可以读出ASCII码,然后你通过指令转换就好了,记得去浮点。你可以用用电脑的超级终端那里先连接下你的电子称,看看读了些什么出来。顺便确认下你上面说那些参数是否正确

网友B:
那个数据你可以一直读的,然后用PLC的时间指令调用就好了

网友C(2013-12-08):
用串口调试软件试试

网友D(2016-02-28):
我今天也是用这个了。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个问题。读出来的ASCII如何转换成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