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简单说明一下吧,如图所示控制流程,当输入信号1传入PLC时,2号端口输出交流电压信号动作常开继电器,随后继电器吸合,控制电锅炉所有加热管依次关断。

单位的电锅炉控制系统简要流程就是这张图,我已经知道当输入信号1是超压信号时,输出端2有指示,可以断开加热管。

但是当输入信号1变为低水位信号时,输出端2也有指示,但是无法断开锅炉加热管。

我已经检查了除PLC之外所有部位均正常

这个控制系统当初03年设计时并没有低水位联动功能,只有超压联动

但是!!!现在要求低水位也要有联动关断加热管

如果更换PLC,那么耗资巨大。

年底质量标准要来检查了。。头儿要求必须要在低水位信号时也有联动关断加热管的功能。

情况很急!!!!!!!

我估计是低水位信号作用时,PLC的2号输出口电位小,不足以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当然无法控制电热管交流接触器,所以电热管不关断

如果不改PLC内部程序的话

能不能有什么带开关的装置连接在2和继电器之间,它能够在低水位信号输入时,增大2号的输出电位,让继电器动作,使加热管断开??

真的求助了!!!

PS:PLC输出信号是交流电压信号。

网友A:
低水位驱动一个中间继电器给你的OMRON信号不就行了,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B:
改程序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一说程序 很多人就头大了

网友C:
1.低水位是个开关信号?如果是将其串接在控制加热管控制继电器的线圈内,这样无论是超压、低水位任意动作都无法加热。
2.如果非要低水位信号进入PLC,用低水位传感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把PLC输入端的公共点进到继电器上,继电器输出和输入信号1接在一起就可以了,不用改动程序.

楼主:
非常感激您的答复,还有一些疑问
低水位源信号就是从锅炉水位传感器传来的,它进入一个连接PLC和传感器的中间继电器后,输出信号进入PLC输入端1

然后,按照当前的标准,PLC输入端2应该输出一个控制加热管关断的信号,这个信号进入控制加热管交流接触器的的中间继电器,然后最终输出到加热管交流接触器,使之加热管关断

但是现在低水位信号传来时,PLC输入端1有输入指示,PLC输出端2也有输出指示,端口也有电位,但控制加热管的继电器不动作

当超压信号传入PLC时,端2的输出信号能让下一级动作,以至关断加热管

这个是当时设计的缺陷

我推测是低水位信号作用时,PLC输出信号可能电位小或者别的原因,以至传出去后不能动作加热管的继电器,继电器因此无法传给交流接触器,加热管所以不关断。

怎样经济又实惠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低水位信号是锅炉水位传感器来的

它先给一个好像是常闭的中间继电器后,输出给PLC的1端口的,然后PLC输出端2再给
控制加热管交流接触器的中间继电器的。

水位低时,PLC输入端有响应,也有输出,但就是不动作

但超压时,就有动作,加热管能关断

这东西蒙了我们单位不少银两,而且又麻烦。

但是现在就是这么设计的

怎样经济实惠的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D:
测下有输出时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看是否够

网友E:
你们单位是在深圳我可以帮你解决,很简单的。

网友F:
小问题   好改

网友G:
把低水位信号和超压信号串联就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H:
我觉得2楼的办法简单

网友I:
就楼主的问题发出疑问
1.使用的是什么型号继电器?
2.1端既是压力信号又是水位信号?
3.PLC2端接的Plc什么模块?
4.压力信号时2端电压多少?水位信号时2端电压又是多少?
5.输入公共端接什么电源?
6.输出公共端又接什么电源?
这些搞清楚了,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J:
小问题   好改程序的,问下就好了

网友K:
输入信号1是开关量吧?低水位信号不是??如果是有什么区别?如果不是看看三楼说的

网友L:
如果不想改程序,可以在硬件上将低水位检测点并在输入点上,就一个信号点的事,最好加个指示灯,注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