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请教各位:一台伟创7,5K变频器,上电正常,显示life故障代码,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看手册再查。

楼主:
手册并无此故障代码

网友B:
这个好像是设置了权限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一台伟创7,5K变频器,上电正常,显示life故障代码,请教问题出在哪里?
伟创变频器真实有创意,"life”?!难道暗示该变频器“生命”就此终止?!

楼主:
老凶讲的好伟创经销商支支五五不訁其意 可务可务

网友D(2014-07-24):
密码到期哈哈哈

网友E:
假如真是厂家设定时间到了死机,客户告厂家有胜算吗?厂家应无权终止产品的使用吧

网友F:
每一台定时机的背后,都有一个欠款纠纷。

网友G:
正解!你也知道这个东西很不好搞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C:
回复的真好笑

网友I(2024-07-15):
重写数据搞定,没有你说的那么费时,好像是24c吧,直接清空后再装回去也行,需要调参数。我遇到过一个。自己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