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数据飘逸

楼主(2012-11-30):
请教高手,我是接触三菱PLC不久的新人,现在我想做一套称重系统的小设备,买了S型的称重传感器和一个放大器,在经PLC的AD模块转换,可监控数据经常在动,比如300到310之间的数据在动,求平均值还是有点,不是很精确。换了个PLC模块还是一样!放大器电压是很稳定的。请高手指教谢了!

网友A:
呵呵;
模拟量有分辩率的,如果你不在意价格的话,可以用三菱的FX2N-8AD换你现在用的;

网友B:
断开传感器,输入标准信号,才能确定是不是PLC或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解决方法
我已经换过2N的模块,也是这样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8AD分辩率是4AD的8倍;

网友C:
供电试试看,会不会是信号干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