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我有一台AB Micrologix 1500的PLC,但不管怎么连都通讯不了,8针的通讯口怎么确认是否坏了

网友A:
使用另一种方法进行通讯,检验是否可以通讯,如果能正常通讯的话,说明你的8针通讯口确实损坏。

网友B(2013-01-07):
就没备件了?换个试试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