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请教各位高手:
    近日闲来无事,给自己找点事做,请各位抽空指点一二:
     RT,10个灯,每隔一秒亮一个
    这个功能倒是很容易实现,
最基本的第一个方法,堆一些定时器就可以了达到目的。

首先给各位陪个不是,我描述和写的都没表述清楚,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隔1s,第二个灯开始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再隔1秒,第三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如此循环,
到最后是十个灯全亮; 按下停止,全灭。
我后来写的程序都是置位的指令。
所以,移位只能是亮一个灯,我想实现的是逐个点亮,而且每个均保持常亮直至停止。

第二个方法是一个定时器,一个计数器,
启动之后就开始定时,隔1s,计数器+1,
再隔1s,计数器再+1,
如此往复,也可以实现功能。

第三种方法,
我想用西门子300 的PLC,
在子程序FC1中编辑时间延时的程序,
OB1中调用FC1,
启动后,
第一个灯亮,调用FC1,隔1s
第二个灯亮后,再调用FC1,再隔1s
。。。
如此往复,上电后,第一次启动,由于FC1中计时器都为0,可以实现循环,
第二次已启动,其他灯都会亮
期间我尝试在调用结束后,将FC1中的时间清零,效果也不明显.

OB1 的程序段:

确保每次调用FC1时,都是不同的定时器
只需注意last_start和 nextstart

FC1

其他的方法,也可以用移位的指令来实现,

静待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程序能达到你的要求即可,不必纠结于用了多少步,用了什么提令;

网友B:
用移位最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移位最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移位最简单了..

期待你的程序

网友D:
像这种程序还是觉得移动指令来的要方便些

网友E:
大家都说位移好,哪位大侠画出来让我们新手学习学习。谢谢了!

网友F:
使用计数器+比较指令快捷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计数器+比较指令快捷些:

我的第二种方法是类似于这么做的,
只不过你的Q0.0  Q0.1 Q0.2...需要置位,
如果不置位的话,就只是闪一下了~~~
不过,
写程序总是比那些说空话的强多了

网友G:
你的第一种堆定时器实质上与第三种是一样的,第三种输入不同的定时器不就是堆定时器的方法么。
而第二种方式也就是使用编码译码指令。

上面的大虾已经说过了,移位指令,这里使用腾控的PLC给你做个8个灯循环点亮的例子,10个也类似,100个也差不多,只不过大于32位的使用位数组来实现而已。

之所以使用腾控,因为腾控给我寄了一个样机,另外腾控符合IEC61131-3标准,即使转换到其他厂牌也异常方便,不清楚你是否看得懂。
首先给灯输出赋初值:
然后每秒移位,最后判断值等于第9个灯亮时,那么就给输出赋值。

这里必须BS一下国产品腾控,他们的实际继电器输出并不能使用诸如三菱KnY或者西门子这种QW的方式输出,这是腾控的曲线,同样的程序,你可以在富士,研华甚至于菲尼克斯上使用毫无问题,如果使用三菱来编写,可能更简单,用西门子300系列的话,你也可以依样画葫芦。

网友H:
这是我现在做的一个,跟你的要求不太一样,要求流程开始就输出一个灯,然后亮1S灭1S开始下一个灯(总计12个),最后循环,写了这么长,感觉有点烦,不知哪位可以给精简下?

M50为主控开始的继电器,始终接通

网友I:
有时间时,做做练习,比较比较还是不错的。

楼主:
这是我那天写的程序,运用定时器+计数器,将各个灯置位, 按下停止,复位MB50,灭灯。
所以,单纯的移位是不能满足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第一种堆定时器实质上与第三种是一样的,第三种输入不同的定时器不就是堆定时器的方法么。
而第二种方式也就是使用编码译码指令。

C侠,不好意思,
我描述和写的都没表述清楚,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隔1s,第二个灯开始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再隔1秒,第三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如此循环,
到最后是十个灯全亮; 按下停止,全灭。
我后来写的程序都是置位的指令。
所以,移位只能是亮一个灯,我想实现的是逐个点亮,而且每个均保持常亮直至停止。
我把我写的程序也在后面贴出来了。
你看看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网友J:
s7_300程序,不需要用时间继电器  用周期/时钟存储器和移位命令
I0.0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我现在做的一个,跟你的要求不太一样,要求流程开始就输出一个灯,然后亮1S灭1S开始下一个灯(总计12个),最后循环,写了这么长,感觉有点烦,不知哪位可以给精简下?

M50为主控开始的继电器,始终接通
兄弟,谢谢了,
但是不好意思,我描述和写的都没表述清楚,
正常的逻辑是这样的,
第一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隔1s,第二个灯开始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再隔1秒,第三个灯亮(保持为1直至停止),如此循环,
到最后是十个灯全亮; 按下停止,全灭。
我后来写的程序都是置位的指令。
所以,移位只能是亮一个灯,我想实现的是逐个点亮,而且每个均保持常亮直至停止。
我把我的程序也贴了出来,你看看~~

网友J:
还是用移位指令来解这道题  我这里做的是循环,灯逐一亮起  完成后全部熄灭再逐一亮起,如果不愿意循环,就将循环的语句删除就行了,I0.0是启动命令!释放灯全灭
循环的那个赋值应该写成初始值,不然Q0.3会闪一下

网友K:
用移位指令

网友L:
上一个是人工停的,这次再加个自动循环的

楼主:
多谢各位兄台指点!
移位指令当时的确没想到解决的方法,学习了!
感谢!

网友M:
用三菱的SFTL或SFTR指令是最方便的,用西门子移位指令要注意在每次移位后,把被移出的位置1即可!

网友N:
确实使用三菱或台达PLC更简单

网友L:
我的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啊,自我表扬一下,呵呵

网友O:
有空学学PLC编程

网友P(2015-04-20):
可以用变址

网友Q:
用过变址移位吗,那才是最方便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