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安川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动电梯上去,但让电梯下来的时候,安川变频器报警,比如电梯上去为正转,电梯下来为反转,
别的安川变频器装进去,电梯正常上下,说明机械负载应该没问题,
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电流检测电路,试着把这些电路的芯片换新的上去,还是没用,电梯上去不报警,下来仍报警过载,过流
还是说变频器接线电动机的相序出现问题,因为该变频器装PG卡的,接收电动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这些不大清楚,伺服电机和伺服驱动器必须UVW对应起来接线,否则造成飞车或不转,师傅们求解

网友A:
这是变频器内部程序出问题

网友B:
查看相关参数

网友C:
这帖子在别的栏目也发过。关键是变频器是否有问题了?需要维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看相关参数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E:
参数问题!看看吧~

网友F:
应该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可能是接触器缺相了。

网友G:
参数设置问题,是不是反转禁止了?

网友H:
是因为电机运行在二,四象限中,现在电机处于反转制动状态,就是说你电梯下降大于变频器给出的速度,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所以可以加一个再生制动电阻(或是你把保护电流设高点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参数问题!看看吧~

网友J:
参数重新复位后,再设参数。

网友K:
看论坛发帖真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

网友L:
可能反转有问题

网友M:
你把变频器接到其他电机上,如果参数改过,恢复到出厂,看电机正反,可以查其他,比如负载。
曾有一客户,使用伺服电机,驱动器总是报电流过载,去了几波,都要换电机,询问到我,让他先将负载脱开看看(正常使用,不太相信电机坏),结果,不在报警,装上负载又报,哈哈 到此他们会弄的。

网友N:
个人感觉你应该加一个制动电阻,同楼上一样,下降时属于发电状态,变频器报警就很正常原来我们经常遇到这种问题,最好加一个制动元器件,或者把变频器功率选型提高一到两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