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我现在有一个恒压供水控制系统,PID内置在此系统中给变频器输出一个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但是为什么没接变频器的时候有9.9V的模拟输出电压,接上变频器模拟端子后只有9.5V变频器输出频率只有48HZ,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补充:用三菱变频器没有问题,用其它变频器电压就会低。表情,在线等各位大侠指教,跪求解决方法

网友A:
呵呵;电线有阻值的,有电阻就电压肯定会降;参数对应的增益可以调下;

网友B:
调整参数模拟量电压9.5V对应50HZ频率就好了。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电线有阻值的,有电阻就电压肯定会降;参数对应的增益可以调下;
应该是干扰,因为下降时变化的,并且不是线性的。找不到干扰源,好像正弦的也没有这个现象

网友C:
说明你的变频器模拟量输入口的输入阻抗不够大,导致线路上的衰减比较严重。三菱的质量好,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在《电路分析》这门教科书里,有一章讲网络之间的连接要阻抗匹配。你的控制系统和变频器是两个网络,他们之间的连接,也要有阻抗匹配问题。比如,你的控制输出带载能力是多少?变频器的输入阻抗一般都是几K到几十K的,关键是你的控制输出是不是带载能力比较弱,需要强驱动。要么电缆线很长?还是线太细了?

网友E:
   从楼主所述是采用了电压并联接收的方式,对于这样的回路,其是会产生一定的测量误差的,其原因有:一是变频器的模拟接收端的输入电阻是不可能无限大的;二是输入回路总会存在一定的偏置电流;由于以上原因就会产生一定的测量误差,可以说这是客观存在的。其误差的大小取决于控制系统的输出电阻和变频器模拟接收端的输入电阻及偏置电流的大小。有的变频器产生的测量误差较小,只能说明其相对较匹配而已。在现场可通过调校或设定来解决这一问题。

网友D:
要不产生信号传输的损失,可以采用电流输入形式。比如:0-20mA,4-20mA均可。这个就是解决电压传输损失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网友F:
加一级电压跟随器如何?

网友A:
如果是线过长或过细的话先把电线换了;

网友G:
也许变频本身输入阻抗比较小,也许变频滤除纹波能力太狠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