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二次表通过4~20mA传输瞬时流量信号至PLC,由PLC计算累积流量,目前用的办法是:瞬时流量值/3600,用所得值按秒累加,但得出的累积流量比实际值偏大,求更好算法!

网友A:
假如采集频率为10hz,也就是每秒钟采集10次,将每次采集的数据进行累加,再将累计的数除以10就是每秒流量,假如流量计工作在最大流量上,我们假定20ma对应的数值时65535(一般plc模拟量都没这么高的精度,至于是多少要根据模块来),那么用双字运算就能满足要求了,先将模拟量输入数值转换成双字,再累加,到10次以后将累加值除以10再传送给另一个寄存器(这个寄存器中才是真正的累计量)。
累计范围超出也好办,只要将累计量单位换算一下就永远也不可能超范围了,比如我们开始累计的是升,每次达到1000升时,将一个立方为单位的累计值上加1,以升为单位的寄存器清零,单立方值到了1000后,将仟立方寄存器加1,再将立方累计值清零。这样处理,再多的流量也可以累计。
要减小累计误差就是要减短采集时间,对于流量计采样时间0.1秒应该是够了。还有就是采集程序要用定时中断,比较准确一点。

网友B:
用扫描周期 SMW22  每个扫描周期加一次

网友C:
不知是否还有别的算法呢

网友D:
如果用西门子300PLC的话可以直接将你要做的累加放在OB35里面,ob35是100ms轮询一次,建议群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