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plc梯形图中各符号的含义是什么?太多了 有点乱了,那个能不能帮忙写一下

网友A:
你可以相查对应的编程手册,上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C:
对,可以查阅对应的编程方面的手册;或者,使用编程软件查看。
而且,PLC品牌不一样,表达方式可能会有所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可以查阅对应的编程方面的手册;或者,使用编程软件查看。
而且,PLC品牌不一样,表达方式可能会有所区别。

网友E:
我刚学编程还是让师傅们回答你吧呵呵

网友F:
不同产品的plc有所差别,但基本上一样,最好还是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同产品的plc有所差别,但基本上一样,最好还是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H:
每种PLC的不一样,都有编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