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K型热电偶所用的补偿导线在型号上KC与KX的区别是什么呢?查了一下:字母“X”表示延伸型补偿导线(型别);字母“C”表示补偿型补偿导线(型别)。这里的型别是什么意思?在使用效果上KC与KX有区别吗?是否可以通用呢

网友A:
延伸型的线缆合金丝的名义化学成分与配用的热电偶丝相同。补偿型的是不同的。在低温(0--200)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谢谢楼上兄弟们的分享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呵呵  学到不少啊

网友F:
有事找百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H:
我也来学习一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