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请教各位师傅们:机器需要电热,加热管是三相20KW的。用的是美格尔MGR-3 32 38100Z的固态继电器作为主电路,用PLC来控制。可是现在固态继电器经常被烧坏,换了好几个其它品牌的也是这样,用钳形表量得电流每相是35A,用100A的固态继电器还是经常被烧坏。希望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为什么要用固态的呢
普通的不行吗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用温控器加接触器控制。

网友C:
设备工作的时候多注意温度·这东西用大功率的要降温的哇···

网友D:
35A的电流,要用到150A固态了。然后要装散热器,这么大,还要装风扇强制散热才可以。

网友E:
或者,可以试试4楼的建议。

网友F:
1.请确认是不是三相专用产品。
2.散热要做好。
3.功率
4.质量

网友G:
用杭州西门子的看看这个比较好的在加个散热器和风扇

网友H:
加散热架,而且电箱要加散热风扇

网友I:
第一点,7楼给出的散热器形式才是对的!要强迫冷却。

第二点,另外要加阻容吸收装置。你加了没?

第三点,加大容量35A的实际线电流,要乘以3-5倍模块额定电流。保险呀。

网友J:
我是来学习的顺便关注下呵呵

网友C:
鸟东西还得上导热膏的··

网友K:
再加一级放大会是不错选择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D:
35A的电流,要用到150A固态了。然后要装散热器,这么大,还要装风扇强制散热才可以。

如果长时间工作,散热很重要

网友M:
选6备电流的加强制散热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设备工作的时候多注意温度·这东西用大功率的要降温的哇···
应该是散热不好所致

网友O:
引用 网友D:
35A的电流,要用到150A固态了。然后要装散热器,这么大,还要装风扇强制散热才可以。
一定要强制风冷,再加温度开关保护。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用温控器加接触器控制。

网友Q:
杭州西子是西门子的产品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I:
第一点,7楼给出的散热器形式才是对的!要强迫冷却。

第二点,另外要加阻容吸收装置。你加了没?

第三点,加大容量35A的实际线电流,要乘以3-5倍模块额定电流。保险呀。

网友S:
杭州西子是国产货,我用过,很好用。固态继电顺由于有压降,发热量大,高温是它致命问题,做好散热寿命就很长。

网友I:
我们用固态继电器,从来就没烧过。原因就是额定容量选的大,是使用的容量5-10倍。没个坏,保险都省了。大大方方的选择容量,其实价格贵不了太多,但获得的是结识、好使的结果。前苏联的设计思路。

网友T:
为什么要用固态继电器呢?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用60A以上的接触器保你没事。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35A的电流,要用到150A固态了。然后要装散热器,这么大,还要装风扇强制散热才可以。

如果长时间工作,散热很重要

上次用到一个电流在19A左右的加热管,固态继电器选的是100A的还加散热器,加装风扇,用到现在都很正常

网友V:
你用错了,看你发的图是单相的固态继电器,你是三相的加热二十KW,你要用三相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W:
要学中国土建预制横梁方法,300-600%的余量!

网友X:
模块小了。

网友Y:
型号选的我认为没问题,主要有两个问题,就是散热和短路保护,把这两个做好了就没问题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D:
35A的电流,要用到150A固态了。然后要装散热器,这么大,还要装风扇强制散热才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们的意见

网友AA:
现在的固态继电器真是没法说,前两天就因为坏了个,换了一个,可是不行。又找了个旧的换上才行。采购也不给力。

网友AB:
大家说得对加大散热器,安装轴流风机。

网友AC:
我们用的台湾阳明的固态继电器,装上散热底坐。还没有坏过

网友AD:
余量,质量,正确安装使用方法,这些都是要实际的经验支持,当然了,某些国产产品品质等等都得考虑

网友I:
我们使用的固态继电器,从来没坏过。其实就两条,一个是模块的容量远大于使用的容量,一个是,加有效的阻容吸收。连散热器都可以不考虑。一般的,固态继电器作为开关元件功耗很小。关键是电流的裕量必须要给够了。这个东西,现在技术非常的成熟。一般的厂家能保证质量的。当然,要购买正规制造商的。

网友AE:
可能是散热的原因,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加大散热铝块,对电箱散热也加了散热风扇!

网友AF:
固态继电器一般都要配备散热风扇,根据楼主的选型建议增加一个阻容吸收装置,再就是你的设备是否谐波分量很大?

网友AG:
我们厂的固态继电器的柜子都装空调的

楼主:
连柜子都装上空调了,楼上这厂家太有钱了

网友AH:
散热问题,强制风冷或水冷

网友AI:
不太懂。划水的、

网友AJ:
引用 楼主:
连柜子都装上空调了,楼上这厂家太有钱了
你大概没见过柜子上专用的空调器吧?

网友AK:
好像散热要好 否则很容易坏

网友AL:
我这里也用到固态继电器  很少像你说的烧掉,除非加热器接地短路了!   而且我们这里的坏境还很差灰多得不得了,风扇根本就散不了热,但是我们这里的很少坏!

网友AM(2013-01-06):
杭州西子的固态,我用过,有一个很大散热座,还带风扇,就是楼主贴的那个图:

网友AN:
加上散热器 风机 从体积 噪音 造价上来说 还不如用接触器了

网友AO:
学习了,感谢各位楼主的建议。

网友AP:
应该是没有加阻容吸收装置吧,

网友AQ:
用上整的容量至少4-5倍涂导热硅胶安装在专用散热器上挺好的

网友AR(2013-02-06):
你们加热器经常短路哇?

网友AS:
为何非得用固体继电器呢?可以不可以考虑用接触器之类的来替换啊?

网友AT(2015-08-07):
固态继电器如果选用带热保护\短路保护的型号,可以解决此类问题,而且不必采用大马拉小车的办法选取大容量的固态继电器,可节约成本.

详细问题可发邮件至absespcar@126.com 来咨询

网友AU:
国产的都虚标,加大5-6倍。

网友AV:
固态这东西用起来还是没底,唯一方便的是可直接用PLC控制

网友AW(2016-12-20):
  “佐佑众工”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可以不用考虑余量的问题,标称多少A就可以使用到多少A,并且1-60A之间可以随意使用且无需散热装置。它是河北佐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设计的,由电子器件和继电器相结合的一款新型固态继电器。安装方便、体积小、耗电低、无需另外加装散热装置、使用范围宽、开关次数2500万次。

网友AX:
散热一定要好

网友AY:
买好一点的牌子。

网友AZ:
随便一个固体加一个5011接触器搞定,也就散热片大。

网友BA:
我这里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后改为用接触器就好了。

网友BB:
用阳明60DA就可以

网友BC:
阻容吸收一下,是不是能好一些

网友BD:
不懂这些,固态继电器用处是什么?

网友BE:
加大容量?你选的太小,如果你开关频率高的话还要加散热

网友BF:
回复 网友AZ:
还是觉得传统的接触器可靠些,当然容量也要预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