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1-30):
用三菱Q QD75P2N定位模块,带了一台小步进,雷塞的,怎么弄都不转,而且可以感觉到定位模块发脉冲的瞬间电机有抖动,怎么调电机就是不动,电机的接线绝对是正确的,求各位大侠分析下有什么可能造成电机不转。

激磁!!!当然有做啦   图Y108那个就是激磁

楼主:
附带 三菱QD75P2N定位模块 接线图

楼主:
我那个驱动器5V  PLC COM 并起来了喲

网友A:
执行指令时,模块上对应轴的脉冲输出灯亮了没有

网友B:
量一下PUL端有没有电压,步进的电流是不是调的太小了

网友C:
一般步进驱动器的接收的脉冲信号要为5V信号,你串一个2.2K的电阻试试看

网友D:
没有接触这东西,进来学习的!

网友E:
过来学习 总结的

网友F:
还有,你确定你输出给步进机的最高频率是否符合步进机的要求!重点查一下这个!!

网友G:
两个问题:
1。电机的两组线圈没有接错?
2.使能信号有的是1为使能,有的0为使能,楼主确认一下

网友H:
看你的程序是否有问题

网友I:
 看了一下,我用其他牌子,EN(Y108)没接可以转,接通停止

网友I:
补充一下,好像A15A17是方向,A19A20才是脉冲,请检查一下

楼主(2013-07-10):
回复 网友A:
亮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大家!真抱歉。。研究了半天 最后发现我脉冲和方向接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IFT !呵呵 后来发现 我图纸DIR- 和PUL- 搞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啊!你说得没错  我搞反了!!后来才发现的  呵呵  行啊你

楼主:
呵呵 我是新手弄反了QD75的方向和脉冲

楼主:
回复 楼主:
轴控的针脚DIR 和PUL 应该反过来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