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技术

楼主(2012-11-30):
尊敬的教师好!前辈们好!我的日峰315终于出手了。其实没什么问题。我用的是500型万用表,平时测中小功率变频器,三相输出绝对平衡!这个大型机子可能干忧大。用福禄克B15数字表测。特别平衡。天那。我是不敢对大机子轻视呀!每次上电心都提嗓子眼。不过这给了我更多经验。和大家分享!

楼主:
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修了二台普传30KW变频,换了整流桥、电源驱动板、IGBT.(全部损坏),细心的换好。在母线上串二个100W的灯泡,空载试机正常。低频和高频电压平衡,灯泡不亮,应该是修好了。又接了个1.5KW的小电机。20HZ以下时灯泡不亮,20HZ以上时,灯泡开始闪亮,并且电压就不升了,频率能升。是否也是正常?灯泡远小于电机功率的缘故?我突发奇想,能否为了证实工作性能,把灯泡换成电炉子再试机?电炉子能往电机里送些电流,但能起到保护HGBT的作用吗?请老师和前辈们回答。我这样做,有意义吗?

楼主:
还请教老师,试中小功率空载变频器时应串多大保险?试315类大型机串多大保险?必须用玻璃管的保险管吗?为什么?我指的都是空载试机。我没串过保险,大家经验比我多!
在这里,我主要是和大家探讨和分享,以便使我和大家多长经验!大家百忙中答复,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A:
呵呵,这是实操直播啊,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B:
在直流母线上串灯泡?那直流母线的容量就被限制了。就是空载也不行呀。为什么要串灯泡?什么目的?

楼主:
灯泡有很好的曲线特性,冷热电阻变化呈良好的曲线。试机时能有效的保护IGBT,且有指示作用。比用电阻效果好。空载试机电流很小。带1.5KW小电机运行时灯泡亮是对的。因为灯泡功率远小于电机的功率。积累经验观察不同负载的亮度,放心后在加全电压送电!315修好后已交活。最近又修好3台55KW的。用500型万用表测量是绝对平衡。祝大家工作顺利!

网友B:
哦,这是维修专业的做法?所以没看懂。正常使用直流母线不能串东西,会影响输出的驱动能力。

网友C:
数字式的那种万用表不能用来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吧?

楼主:
数字万用表可用福禄克的,B15就行,很准!

网友B:
最好还是谐波表。测电量的专业表。那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