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设套数

楼主(2012-11-30):
只有设置好了套数才能启动运行按照你之前设定的套数运行(比如设置的是5套程序就要运行5次运行完了5次就停在初置)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表情[

网友A:
关键是转换条件选对就可以了

网友B:
用主控控制程序运行,

假设你的初始位置为S0步。用用c0来控制你运行的次数。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