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求助

楼主(2012-11-30):
三菱FXos-30MR-ES输入有接线有两个S/S,S/S端子,这两个端子如何接线,是用作公共端吗

网友A:
这种是欧版的,那两个端子是输入端的公共端,如果接正极,那么X端接低电平有效。如果接负极,那么X端接高电平有效。

网友B:
S/S是输入公共端,这种需要外部DC24V电压输入才有信号的,与标的是COM的公共端不一样;

楼主:
请问版主可否接在输出端24V端子上

网友B:
这款欧版的输入需要DC24V外接,你可以用PLC上提供的DC24V电源接到上面;
S/S上可以接PLC上的+24V,对应的0V接到X0  X1。。。。上就会有信号输入;

楼主:
试过了行了谢版主指点

网友B:
呵呵;FX0S是比较老的型号了,而且你用的还是欧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