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电路板上的水泥电阻坏了,需要更换,但是上面的表示怎么读数?

网友A:
直接标注多少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多少欧

水泥电阻上标示的是这样的,“5W2R2J、7W27RJ、5WR1F”这些怎么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多少欧

水泥电阻上标示的是这样的,“5W2R2J、7W27RJ、5WR1F”这些怎么读呢?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网友C:
哦?楼上有水泥电阻的标注规范呀。不错。对我来说受教了。

网友D:
呵呵;上面有标的就好办多了;好的情况下阻值可以测出,但功率不好办;

网友E:
可以找个同样使得测下去推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上面有标的就好办多了;好的情况下阻值可以测出,但功率不好办;
我测过,但是误差比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上面有标的就好办多了;好的情况下阻值可以测出,但功率不好办;

就是啊,那你要是阻值测出来了,功率不对也不一定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注多少欧

水泥电阻上标示的是这样的,“5W2R2J、7W27RJ、5WR1F”这些怎么读呢?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你这是怎么读出来的?
你的意思是xW就是几W?
电阻第一个2R2代表2.2Ω,那第二个和第三个呢,又有点不符合规则吧,还有最后一位的J/F代表什么呢?
求详细解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上面有标的就好办多了;好的情况下阻值可以测出,但功率不好办;

网友G:
水泥电阻的功率一般都1W以上,阻值从0Ω到MΩ级,阻值一般都直标,很好辨认。误差有+/-10%.代换时只要功率相当或高于原件,阻值相差十几,几十Ω问题都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水泥电阻的功率一般都1W以上,阻值从0Ω到MΩ级,阻值一般都直标,很好辨认。误差有+/-10%.代换时只要功率相当或高于原件,阻值相差十几,几十Ω问题都不大。
非常感谢给我的帮助!

网友H:
读的方法是关键,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G:
不是说都直标的嘛。如xxR2表示0.2Ω,2R表示2Ω,2R2表示2.2Ω,221表示220Ω。

网友I:
3楼正解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网友J:
3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就别管他J,F了只要瓦数,阻值清楚就行了。

网友K:
3楼正解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J和F是指误差!已百分比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3楼正解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J和F是指误差!已百分比为单位!

网友L:
水泥电阻上标示的是这样的,“5W2R2J、7W27RJ、5WR1F”这些怎么读呢?

5W2R2J:5W  2.2欧姆
7W27RJ:7W 27欧姆
5WR1F:  5W  0.1欧姆

根据GB/T2691规定5W2R2J—功率5W,电阻值2.2Ω,允许偏差±5%; 7W27RJ—功率5W,电阻值27Ω,允许偏差±5%;  5WR1F—功率5W,电阻值0.1Ω,允许偏差±1%;(这个的标志应是5WR10F)

http://www.linlijiankong.com

网友M(2014-08-27):
回复 网友B:
还有的水泥电阻 10W 7.5KJ。  7.5K怎么理解?K表示什么?

网友F:
都快忘记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M:
一般为千欧的单位,测量对比一下

网友N:
是色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