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在控制电路图中,电磁阀应该怎么画,怎么表示?谢谢

网友A:
一个长方框,里面打一个斜线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长方框,里面打一个斜线

是这样吗?能不能上传个图片,谢了!

网友A:
斜线二端都靠中间一些,不要画到对角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线二端都靠中间一些,不要画到对角去了。

灰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长方框,里面打一个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线二端都靠中间一些,不要画到对角去了。
这样是不是就对了?

网友D:
这个是电磁阀气路图的画法

第一行从左到右分别是:两位两通直动式 两位三通常通型直动式 两位三通常断型直动式

                     两位两通先导式 两位三通常通型先导式 两位三通常断型先导式

                     两位五通单电控 两位五通双电控

                     三位五通中封式 三位五通中泄式 三位五通中压式

电路图是不是一样我就不知道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电磁阀气路图的画法
第一行从左到右分别是:两位两通直动式 两位三通常通型直动式 两位三通常断型直动式
两位两通先导式 两位三通常通型先导式 两位三通常断型先导式
两位五通单电控 两位五通双电控
三位五通中封式 三位五通中泄式 三位五通中压式
电路图是不是一样我就不知道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找到了,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E:
在电路中我一般使用这个符号表示电磁阀(执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电路中我一般使用这个符号表示电磁阀(执行线圈)。
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