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图形都表示什么含义,作用,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12-01):
我在一个控制电路图中看到下面的东西,请问:
图片(1)(2)(3)各代表什么阀门?
图片(4)是什么符号?
图片(5)表示什么,起什么作用?
初来乍到,忘各位大侠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4应该是插头。

网友B:
电磁阀线圈和插头,一二标示是左右换向

网友C:
可以参看有关标准,比如电气制图的“电气图用图形符号”;标准中没有示出的符号,也有可能根据规则另制。
如果有实物,可以对照看图。

网友D:
1.2.3是阀,4是插头,5,只能看出一个保护电路并在一个设备上,可集合实物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是阀,4是插头,5,只能看出一个保护电路并在一个设备上,可集合实物看一下就知道了
5属于什么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3是阀,4是插头,5,只能看出一个保护电路并在一个设备上,可集合实物看一下就知道了
Thank you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3是阀,4是插头,5,只能看出一个保护电路并在一个设备上,可集合实物看一下就知道了
只知道前三个,很好,学习了!

网友F:
5中的保护有两种,一个是阻容保护,在一个就是续流二极管保护!
阻容保护用在交流回路,续流二极管用在直流回路!

网友F:
作用都是用来消除断电的时间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保护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5中的保护有两种,一个是阻容保护,在一个就是续流二极管保护!

阻容保护用在交流回路,续流二极管用在直流回路!
非常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用都是用来消除断电的时间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保护控制系统!
是不是防止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因为电弧没有完全分开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作用都是用来消除断电的时间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压,保护控制系统!
是不是防止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因为电弧没有完全分开啊?
不是,是防止线圈在吸合断开的时候,产生反电势,防止对控制回路的影响!

网友G:
我OUT了,第五个图的表示法我是第一次见到,推测它是一个可调节某种物理量的器件,应跟气体、液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