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请教三菱A700如何设置利用按钮加减速,在说明书上没找到。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呵呵;用面板上旋钮来调节设定频率;
参数Pr79;

网友B:
如果是外部按钮,三菱好像是没这功能

网友C:
云里雾里。

网友D:
好多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E:
同意一楼的

网友F: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外部端子吗?是分段速还是遥控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已解决,我说的是利用普通按钮通过外部端子控制加减速,三菱的是59号参数遥控功能设为1或2或3。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让电机自由运转停机!正在仔细查看参数设置。

网友F:
把正转按钮断开就自由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正转按钮断开就自由停机
出厂时默认是正转按钮断开减速停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把正转按钮断开就自由停机

同意,原来是问一个外部端子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