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配线问题

楼主(2012-12-01):
各位前辈,现有一台三层共挤吹膜机,加热总功率为72KW,加热圈电压是220V的。2台30KW电机,一台45KW电机,一台11KW风机,分别有四台变频器控制。电力配电箱到设备配电箱距离35米,三相四线制供电,请问需要配多少平方的电缆或塑料绝缘线,谢谢!

网友A:
功率总和相加,有多少kw,就配多大的线就行了。
发热管接成三角形电流会小一点。

网友B:
95的电缆够了,挤出机刚开机加热100%启动,电机不开;电机运行时加热50%左右。

网友C:
用YJV 4×35+1×16
其中,加热总功率为72KW要三相平衡。

网友D:
一楼的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是接成星形吧。  楼主的线圈可是220V的啊!

网友E:
去论坛下载个计算的软件啊以后都不用问了呵呵

网友F:
如果4个电机都是满负荷工作,那你应该选择150平的电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的电缆够了,挤出机刚开机加热100%启动,电机不开;电机运行时加热50%左右。
正常生产电机运行不会满负荷,曾经测试过一台机器在不加热的时候设备控制箱进线电流为二十几安培,而变频器的出线电流为四十几安培。而现在的只是三台机器合并为一台机器了。至于加热赞同2楼的观点,电力配电箱的总线只有95平方的,用95的电缆是不是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YJV 4×35+1×16
其中,加热总功率为72KW要三相平衡。
正常生产电机运行不会满负荷,曾经测试过一台机器在不加热的时候设备控制箱进线电流为二十几安培,而变频器的出线电流为四十几安培。而现在的只是三台机器合并为一台机器了,用YJV 4×35+1×16有没有余量了?最好有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总和相加,有多少kw,就配多大的线就行了。
发热管接成三角形电流会小一点。
220V的加热圈能接成三角形?

网友C:
软件计算的,没有余量。
按启动电流1.5倍,距离50米考虑的,计算压降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