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我有一款,GP2501,开机触摸正常,10秒后指示灯变黄,触摸失灵(黄面亮度正常),但是进入系统是指触摸正常,请高手指点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一般是电源板或高压变频板有问题。
送工厂检修吧。

网友B:
硬件问题;需要维修了;

楼主:
可是,进入系统设置时,操作正常(可以触摸),咨询工程师,认为是软件故障,要重新输入程序 尝试。只是用CF卡,出现MEM文件,不识别

楼主:
还有,上次这台设备出现同样问题,换到别的设备上,至今使用正常。而换过来的触摸屏使用2个月又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
CF MEMORY LOADER程序有吗?给传一下----q-qjh@163.com

楼主:
有GP2501说明书吗,给传一份---不知和2301一样吗

楼主:
问题暂时解决了。属于硬件问题,可能GP测定电流低,认为是灯管故障,因此关闭触摸功能。但是在系统设定中设定:灯管亮度低时,触摸可用,就可以了。

GP2501内部有几根背光灯,自己换有难度吗?(要真黑屏了,还能触摸会出问题的)

网友A:
查查你的开关电源吧。

网友B:
呵呵;那灯管不是自己能不能换的问题;
单独找一根灯管可不好找;

网友C(2013-01-05):
检查开关电源部分,10V以上小电容全部换掉。上电重试

网友D(2016-03-11):
回复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入系统进行设置
我现在有四块屏出现了这现的问题
三块黑屏,但在电筒照射下能看到画面,指示灯也是在开机后变黄,触摸没有反应
还有一块屏有显示,开机几秒钟后指示灯变黄,触摸不灵

请问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