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星三角启动正反转原理图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01):
在这个图中,是正转星三角启动后运行或者反转星三角启动后运行,还是星三角启动后可电机可以正反转切换运行?这个搞不太懂,望指点!
星三角启动正反转控制在实际生产中用于哪些地方?

网友A:
1.按下SB2,KMa、KM1、KT得电,星形启动完毕(KT延时到)KM1断开,KT得电延时吸合闭合KM2吸合完成星三角正转。
2.按下SB3,KMb、KM1、KT得电,情况同上。
3.KMa、KMb为换向接触器。
4.星三角启动一般用在15KW以上电机,以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
5.基于4这个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可以 在电机运行中随时正反转切换,而大功率的电机在正转中突然停止并反转 启动器、开关、电网是无法承受的,因此要加停机检测后才允许反转启动。

网友B: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C:
加个停机廷 时启动时继这个电路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按下SB2,KMa、KM1、KT得电,星形启动完毕(KT延时到)KM1断开,KT得电延时吸合闭合KM2吸合完成星三角正转。
2.按下SB3,KMb、KM1、KT得电,情况同上。
3.KMa、KMb为换向接触器。
4.星三角启动一般用在15KW以上电机,以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
5.基于4这个电路设计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可以 在电机运行中随时正反转切换,而大功率的电机在正转中突然停止并反转 启动器、开关、电网是无法承受的,因此要加停机检测后才允许反转启动。
我也是考虑到在切换的时候电流对电网冲击大,所以觉得这个图有点不合理。
我不明白这样的控制会用在什么样的设备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停机廷 时启动时继这个电路就完美了
怎么加,给个图呗,谢谢

网友D:
电机上的标号有误! 应该是U1/V1/W1 和 W2/U2/W2 画这个图的人肯定没接过电机。

网友E:
这个怎么都是人工操作,直接按:正、停、反操作顺序为好。如果为了提高自动化或远程操作有必要加启动延时。

网友F:
1楼有详细的分析,不错;
停机间隔,或可人工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停机廷 时启动时继这个电路就完美了
怎么加,给个图呗,谢谢
停机后延时一定时间再反转启动也并不能准确的反应出是否完全停机,因为负载不同断电后到完全停止转动时间不尽相同,(大功率电机惯性很大)最好是安装转速检测(速度继电器)、或者直流刹车(可快速停车)等技术,这样才可能保证电机完全停转后反转才能启动。
大功率电机带正反转星三角启动没见过,一般都是只需用一个方向。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机上的标号有误!   应该是U1/V1/W1   和   W2/U2/W2    画这个图的人肯定没接过电机。
U1/V1/W1   和   W2/U2/V2

网友H:
电机上的接线标号有误!   应该是U1/V1/W1   和   W2/U2/v2    这样是正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电机上的标号有误!   应该是U1/V1/W1   和   W2/U2/W2    画这个图的人肯定没接过电机。
他的错,你的对吗

网友J:
这个图现实中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图现实中能用吗?

我也是在想,什么地方会用到这种控制呢?

网友K(2015-09-05):
楼上都是扯淡!!仔细看图了没有?KMA和KMB是互锁的··这个图是意思是·正转运行时·必须停止电机运行·才能启动反转!

网友L:
这个星三角带正反转的,,我这个经常用到 !做便宜的就用星三角,价格高点的 就自偶降压启动!,,,都是PLC控制的,。接线简单,可靠性好,!不过要求自动正反转的 ,,一般的破碎机用的多!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楼上都是扯淡!!仔细看图了没有?KMA和KMB是互锁的··这个图是意思是·正转运行时·必须停止电机运行·才能启动反转!
你再看看他电路中还有按钮互锁了,加了按钮互锁的结果就是不用按停止按就能正反转,其实把按钮互锁去了只保留接触器互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