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压降

楼主(2012-12-01):
刚刚看到一个帖子,大部分大家都是问功率已知,线路长度已知,问配线多少平方,而且22O 居多,我问一下,一般多少米考虑压降,还有 怎么算压降,

网友A:
怎么抢到第一了呵呵

楼主:
谁能帮我一下

网友B:
电缆的压降?那要看电缆的电阻。买电缆的时候,要咨询电缆制造商这个指标。当然,电工手册上都有标准的。但是近年来,制造商不按标准走,都是选择电缆的材料,所以,什么材料电阻值要具体知道,就得问制造商了。

网友C:
压降有指标的啊

楼主:
大家没明白我的问题,就是一般多少米开始考虑压降,是100米 还是1000米等,还有220VAC 设备  允许压降多少

网友D:
各种导体都有导电系数的(电阻率),一查就知道了!

楼主:
去哪里查询,怎么查询

楼主:
人呢 发帖不回帖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负载的情况哟,比如你负载的额定电压,额定电压的范围,功率因素等,在根据电线的内阻,距离,算出压降,当然,启动电流的倍数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呀!如果真要去较真,考虑的事情还很多!简单的呢,就是确保你的负载在额定的电压范围内!

楼主:
那我举个例子,长度700米 功率是4200W 220V   如果使用2根铜线 应该使用多少平方的, 如果使用三相四线制,把负载分开,该使用多粗的 这个怎么选择,选择后 压降大概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