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12-01):
300软件昨天还可以用今天就不能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看提示好像是visual c++运行库的文件有问题了。重装下试试吧

网友B:
好像是找不到指定的文件夹。

楼主:
我重装了好几次,结果都一样啊

网友C:
电脑上有很多古怪事情在发生的,如果重装也不行的话,最好是清一下注册表。找到相应的注册表清空,然后再装了试试。否则重装系统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我把C盘里面的东西删了点,然后杀了一次毒,奇迹居然好了,,谢谢你们的分析!!

网友D:
常来这里交流学习!

网友E:
还可以用这招,看来是学习了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把license删了些,又重新装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