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的问题

楼主(2012-12-01):
用欧姆龙plc控制温度温度一到临界温度输出继电器有闪烁现象是啥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要晶体管输出的。临界状态,可通可断,所以就闪烁了。

网友B:
临界温度可加延时解决

网友C:
继电器很容易坏

网友D:
要求不高时,可以用双温度控制。

网友E:
呵呵;换成晶体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