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1):
本来编码器的AB相接PLC的X0 X1输入端,不小心把B相接到COM端,导致高速计数器的251没有脉冲数据显示。现在把B相接回X1端,251还是没有脉冲数据显示,请问是不是编码器已经烧坏了。PLC会损坏吗?

网友A:
可能会引起短路烧坏。这个是不是真烧了,说不清楚,看运气了。PLC端烧了,所有的X都不会亮灯。可以试一下其它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引起短路烧坏。这个是不是真烧了,说不清楚,看运气了。PLC端烧了,所有的X都不会亮灯。可以试一下其它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引起短路烧坏。这个是不是真烧了,说不清楚,看运气了。PLC端烧了,所有的X都不会亮灯。可以试一下其它口有没有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看你的运气了哟!
看看PLC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还是编码器的输出类型,才能判断哟!

网友D:
三菱的FX1N FX1S的可能还问题不大;

网友E:
应该不会那么脆弱的吧

网友F:
很可能编码器损坏了,plc应该没问题。

网友G: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脉冲输出,没有的话,有可能坏了。我能修,给我寄来。

网友H:
基本上是编码器烧坏了,编码器是精密数字电路,由于体积等等因素关系,电路基本采用多层电路板和精小的贴片器件,扛电压冲击能力并不强,所以接线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基本上是编码器烧坏了,编码器是精密数字电路,由于体积等等因素关系,电路基本采用多层电路板和精小的贴片器件,扛电压冲击能力并不强,所以接线要特别特别小心注意。

接线的重要性,一定要切记

网友J:
应该不会吧,太脆弱了!

网友K:
会烧坏,我就试过一次。

楼主:
还好PLC没坏,编码器确定不能用了,谢谢各位!

网友L:
基本上是编码器烧坏了

网友M:
欧洲正牌的工业等级编码器,带信号短路保护,这样接错线不会烧;我们的GEMPLE中国制造的编码器这样接错线不会烧,但是日系经济型的(包括韩系)的,这样接错线基本上是编码器报销了。现在国内市场上日本韩国的绝大部分都是经济型的编码器,基本上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M:
很想给一些迷信日本进口编码器的,做一些我们的国产编码器与日系编码器的十个对十个的对比试验看看,到底谁家的更耐用一点。

网友N(2013-02-15):
接错会不会烧也就是一个二极管的事,便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成本上增加不会超过两毛,这便不是给你打广告的理由

网友O:
这个取决于编码器的输出形式,如果是集电极开路的,就没事,否则,就输出短路了。

网友P(2013-03-28):
兄弟,你用示波器观察一下A、B相的波形就一目了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