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历

楼主(2012-12-02):
    昨天车间同事来叫我,说数控车床用着,突然黑屏了.我到现场后检查了一下进线380V正常,控制系统屏幕的开关电源220V正常,但是开关电源没有输出了,初步怀疑:开关电源坏了,或者开关电源负载有短路了
先断开了开关电源输出线,上电后,24V,5V,输出正常,接回5V那组线,输出正常,接回24V那组后,开关电源停止输出了,到这可以断定24V线路出现短路了!或者是因为系统内部电路板出现问题了,我先断开了系统输出的几个插口,开关电源工作正常了,现在可以断定是系统外部24V出现了问题,在后面配电箱找到了24V接线端子,一测,发现竟然与接地线相通了,24V这组线电阻很小,首先我想到了行程开关!检查发现Y轴行程开关外壳有裂痕了,这位置又是冷却水喷到的位置,打开一看,我的妈呀,里面很多水,接线端子也腐烂了,毛病找到,换了个新的,顺利解决问题!
        呵呵-----技术含量虽然不高,写出来和朋友们交流一下!

网友A:
国产数控机床像这种现象比较常见,我们经常碰到,就怕有的机床间歇性短路,那就很难查了。

网友B:
维修实例介绍,欢迎!

网友C:
很喜欢这类帖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维修实例介绍,欢迎!

网友E:
楼主,修完以后尤其是发现了故障点的心情,可想而知。

网友F:
   鼓励一下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G:
  N年以前,一台机器开机就跳,所有的地方都查了个遍,怎么也找不到,测量也不对地把所有的负载都取掉了还是跳。
一大帮人去查了差不多一天,就是找不出来,因为这个事情太古怪了,所以去了好多人都没有搞定。真是丢人丢大了。车间里的都还笑这帮子大师父们,这个小小的机器都搞不定。
 后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开始剪线。把和外面连接的线,不光是拔了,把里面的线也开始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最后剪到一个航空插头后,这个插头一剪掉,马上不跳闸了。呵,搞了一天,就是这个航插出了问题。打开看这个航插也没有什么啊,正常得不得了。测量也不短路,但又确实是这个航插的问题。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欢迎下面的说说。当然了,我也分析了这个原因的,也许我的分析是正确的,卖个关子了。

楼主:
见了朋友们的跟贴我很开心,谢谢你们的关注!
再说个简单的故障:前几天客户给我们领导来电话,说一设备上的一台220V,0.4KW变频器出现故障,电机不转,叫我们领导寄个新的给他---因为领导不懂电,而且也没仔细问故障现象,机器在保修期内,于是领导就寄了个新的给客户--变频器到后,客户换上去后故障依旧----刚好我因为客户另外的机器要安装变频器,到了现场,操作工告诉我,开关开启后电机不转,手拉一下同步带就开始正常转了----,电机用同步带带动一组齿轮.根据操作工说的,我关了开关重新开启变频器,果然如操作工所说,变频器显示工作正常,我关了重启,不去拉同步带,电机不转,不到一分钟变频器报警,这样我心理有底了,估机缺相了,关掉开关,切断电源,测量变频器上电机线,发现UVW三相电阻不对,打开机器护罩,检查电机.因为我到时,客户一直还在用机器.我一摸电机很烫,打开接线盒,好家伙,一根线贴在端子边,是我们单位安装工接线的时候,开口的接线端子没插进电机接线端子的螺丝中间,造成了这根线假接好现象,哭笑不得的故障,因为贴在电机接线端子上,机器调试的时候没发现情况,客户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这现象,还有个问题,这电机是角接220V运行的,客户拉动同步带启动,运行这么长时间,变频器竟然没出现保护,电机也没烧掉,天意呀!可能是负载很轻的原因!

网友H:
检修思路清晰思路很好.赞一个.

网友I:
很多经验!都是实践中,有的小问题,都要逐一排除才能找到的!

网友J:
实践出真知    希望 论坛里以后有 多些这样的帖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实践出真知    希望 论坛里以后有 多些这样的帖子

我觉得这中帖子好,虽说有的问题简单,但是确实存在,受教

网友L:
实例出真知

网友M:
公司搬车间,线是电工布的,也是电工接的,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因为搬那天是星期六,搬完后星期天员工上班!结果我星期一上班立刻收到有2台机器不正常工作,一台漏电!
我进车间先检查漏电的那台设备,测试外壳居然有210V电压,my god!再测量总开关进电,没问题,再看机器电箱进电,原来是火线接在接地端子去了。另外两台也同样是电机接线错了,零线接到三相去了,火线接在零线上,结果各挂一台单相进电的变频器。电工牛人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检修思路清晰思路很好.赞一个.

网友O:
   前段时间,先天2台机器都正常工作了,周末外线电工重新布了外线.周一机器插上去开电机器就跳.产线找了电工,外线电工来看说我机器有问题.他们再开,不知道为什么机器又不跳了,直接冒烟了.才叫我过去.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我过去一看,肺都气炸了.机器里面的线都烧糊了.他们接了个插座,一根相线接到地线上去了.害我重新接线,他们写报告检讨.

网友P:
最起码接完线要确认才是。

网友Q:
 看前面的内容 我也以为是数控车床的电源出现了问题。

网友R:
这样的帖子非常好,建议大家都来说说自己的维修经历。

网友S:
修好的感觉很好吧!

网友T:
谢谢楼主的案例分享,这样让大家看了更加明白。

网友U:
维修无小事,关键在良好的维修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这样细心的楼主,值得称赞!

网友V:
大家都在体验维修电工成功排除故障后的幸福感,

楼主:
昨天一客户来电话,说机器开几分钟就停了,然后过几分钟又能开起来,转几下又停了,电机是1.5KW变频器控制的.我在电话里叫客户检查一下变频器,他告诉我,停止时变频显示英文字母的,在电话里说不清楚故障代码,我估计有可能风扇不转了,变频器热了,保护动作了,或者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有故障了.我叫客户检查一下风扇,果然风扇没转,此时我估计有两种可能,风扇坏了,或者控制风扇的电路出现问题,客户觉得自己解决不了了,当夜把变频器快递出来.早上我收到变频器后上电,风扇不转,测量风扇供电12V正常,因为手头没有新风扇,给他换上个旧的,然后放机器上试了一个多小时,确定了变频器是因为风扇坏了引起的保护故障,下午快递给客户了-----

网友W:
欢迎大家把工作中遇到的疑难故障讲出来,与大家共享。相互学习,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