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一单位库存两年的变频控制柜(风吹日晒雨淋哈),近期要投入使用。
变频器为5000G11S/P11S,控制柜带PID调节仪,控制柜面板上有变频器控制面板,启停按钮,自动手动转换开关,工频——变频转换开关,复位按钮,变频——工频指示灯,故障指示灯,无电位器。
控制柜内有380变220变压器,24V开关电源,三个中间继电器,空开,保险。

经检查排除硬件问题,变频器能工作(显示正常,经过设置可以带动电机运行),PID调节仪正常(输出4-20mA正常,设置正常)。
线路检查正常。

问题:启停按钮无效,变频器无任何反应。

以下为基本情况:

变频柜初上电,变频输出继电器或工频输出继电器按照开关选择直接启动,与按钮操作无关。
自动手动转换开关,只有两根接线,对应变频器内FWD和cm端子,手动时接通。
启停按钮查线路接为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常开触头接X1端子到cm端子。
变频器内原设置X1端子数据为0,功能多段速?这点很疑惑。
X9端子接线指向复位按钮,设置为8,功能报警复位。这个正常。
30A,30B,30C与PID报警输出接一起控制一中间继电器,估计是实现异常保护,与问题无关,不深究。
Y5A,Y5C端子对应设置E24数值为15,AX端子,似乎没问题。
C1,cm端子接4-20mA信号输入。

根据情况分析,启停操作按钮控制中间继电器从而决定X1端子是否闭合,难道X1端子能定义为启停控制?按思路设置X1端子功能代码E1数值为7,启停倒是行了,但控制正相反,肯定不对。
设置E1为10,点动控制,不知道是否可行?其频率怎么更改?

问题综述:在这样配置下,X1端子应该如何设定?
如果设置为点动控制,自动,手动都能用吗?

网友A:
当E1=10时,进行点动控制,其仍然需要FWD或者Rev运行信号变频器方能输出C20中设定的点动频率,G11为0~400Hz,P11为0~120Hz。

至于你说的E1设定为7(自由旋转指令),说能使用,只是控制方向反了,我觉得很困惑,BX只是自由停车指令,且不报警输出,单单的BX怎么能让变频器运作呢?FWD信号呢?Rev信号呢?

请您画出您的变频器的信号接线图后再做后续的讨论。

楼主:
基本上变频柜内设备和控制部件和变频器内接线的端子都已经讲了。

下午找到一个小功率同型号变频器,尝试按照柜子面板上的控制部件自己设计电路。
总结其功能就是手动自动切换,自动就是接受PID控制器的4-20mA信号,手动就是面板调频率而已。
将X1端子定义代码E01设置为11,即“频率1频率2”设置C30代码为其中之一,F01代码设置为另一。
FWD端子和Cm端子为启停控制。
功能实现了!

再回头仔细考虑原变频柜内的接线,难道原厂线路接错了?

就原来的线路,只是将原接中间继电器常开点的X1到cm改为FWD到cm。
原自动手动转换开关接的FWD到cm改为X1到cm。

网友B:
呵呵;FUJI的就算你设定成用面板来起动/停止,也必须端子给定正转/反转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FUJI的就算你设定成用面板来起动/停止,也必须端子给定正转/反转信号;
呵呵,5000G11S/P11S系列面板启动时不必短接FWD(REV)和COM端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FUJI的就算你设定成用面板来起动/停止,也必须端子给定正转/反转信号;
呵呵,5000G11S/P11S系列面板启动时不必短接FWD(REV)和COM端子啊。
今天正好接手一台森兰S61变频器,接线端子就是接在X1上,当然在说明里该端子是可以设置为13(FWD)。

那台富士的,按我实验的结果接好,已经交给业主使用了,似乎没啥问题吧。

原来的接法能实现启停吗?希望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