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上位用组态王软件
COM口 MODBUS RTU 通讯
电台为一主三从 9600 8N1
三从:1和2站位威纶通触摸屏;3站位阿尔泰数据采集器
主要通讯数据为6路模拟量,6路开关量,现在采集频率设定混乱,导致通讯频频失败,哪位大牛帮解决下。先谢过。

网友A:
没用过组态王 力控的到用过

网友B(2013-02-01):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他的收发时间的切换,因为组态王软件收发切换的时间很短,甚至不考虑这个时间,所以导致通信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你可以把延时稍微的加长一点。第二要选好点的通信线,最好是要用带有屏蔽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