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选择

楼主(2012-12-02):
问什么零线比相线细很多啊。零线和火线一样啊 他们都通过电流,就不怕烧毁吗?

网友A: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的话零线上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B:
工业负荷的话,如楼上所说。
但居民用电等情况,零线会选得粗一些。

网友C:
工业用零线的设备功率较小,电机等大功率的是用的保护接地

网友D:
三相平衡时,零线可以小点,如果严重不平衡时,零就要大了。

网友E:
要看用在什么系统中了?三相四线接地系统?接零系统?还是家用的单相220V?
对零线的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的话零线上是没有电流的。

网友G:
单相220V的零线和火线要用一样的因为用电器的电流是要经过零线回流的,3相的一般厂家都是用相线线径的一半

楼主:
三相四线制,但是每相都带220 的负载,而且每相的负载不一样

楼主:
我那三相负载不平衡

网友H: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上了

网友I:
   三相四线制,零线截面积不低于相线三分之一,220V相线与零线截面积相同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三相四线制,零线截面积不低于相线三分之一,220V相线与零线截面积相同

网友G:
兄弟是1/2

网友K:
零线叫中性线,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啊

网友L:
零线不低于相线的三分之一,不是二分之一

网友M:
选电缆大小主要看电流,其它不用考虑,其它解释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