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我用的三菱GX 8.86的编程软件,但是我用USB接口的线连接PLC的时候 通讯失败。 请教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讯。或者给我发个驱动。不胜感激涕零。 邮箱 mousheng909@live.com

网友A:
这个不同的转接头驱动不一样

网友B:
呵呵;不是所有的USB转换后都支持PLC通讯的;
另外转换器里用的IC不同,用的驱动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我买USB时,是带着PLC去试了才买的,一般的USB和PLC通讯不了的。

网友D:
这个我没用过USB 的线

网友E:
建议楼主看一下USB-232串口线的型号或者生产厂家,去它官网上下一个即可

网友F:
买类似线都带驱动软件,你先确定是否支持W7

网友G:
有专门的编程电缆买一根

网友H:
下个驱动人生,驱动就行了

网友I:
搞什么64位呢,64位在使用过程中问题好多了

网友J:
好多驱动都不支持win7 64位的!!!!!!!!!!

网友K:
win7 64bit 的直接再整一个虚拟的Xp

网友L:
一根USB转RS232的线 支持WIUN 7 64位的那种 50块左右 再买一根 RS232转 SC-09 的线就行了。有了这根USB 转RS232的线 只要你有对应PLC品牌的RS232的线都可以连接各种PLC。 亲自连接过三菱 台达 信捷 等PLC。WIN 7 64位目前已有很多编程软件支持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一根USB转RS232的线 支持WIUN 7 64位的那种 50块左右 再买一根 RS232转 SC-09 的线就行了。有了这根USB 转RS232的线 只要你有对应PLC品牌的RS232的线都可以连接各种PLC。 亲自连接过三菱 台达 信捷 等PLC。WIN 7 64位目前已有很多编程软件支持了
Devilpad兄的电工技术手册软件在哪里整的??

网友M(2014-09-12):
有无驱的USB-串口转换器还找什么驱动呢。“无驱”是指在WINDOWS下不用安装驱动程序,要知道,WINDOWS有32位、64位、XP、7、8等等,这样驱动程序就有各种版本,换一个电脑就可能又是一种驱动。无驱的USB串口网络转换器原理不同与传统的产品,内部采用TCP/IP协议,支持RS-232/485/422,也支持MODBUS,而且还带电气隔离。目前唯一缺点就是USB232ET宝贝价格有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