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控制问题

楼主(2012-12-02):
麻烦请教一下,在有原点终点的情况下,当马达运行一段行程后,最后向终点靠拢(不知道行程和脉冲数的情况下),当终点接近开关接通后停止,程序上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这种程序是不好做的,正常理解上来说,任何一个机械只有一个原点,或者所有的终点,二者只能存在一个可能性。
这个动作如果要走自动是有点难弄的了,但有点象我做一个钻床结构,正常工作状态机械停止在原点,如果要换钻头时,手动再向后面靠。这个动作是为了加工时节省时间,因为钻头一般都很长,更换的时候装不进去,如果把机械长时间工作在最远距离又浪费加工时间。所以就做了这么一个开关,这个开关也仅限于手动装夹时使用。没有任何精度,手动状态下,误差达到20个脉冲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