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J300报E09电压低

楼主(2012-12-02):
现有一台日立J30018.5KW变频器,送电显示正常,不接负载启动显示---U 后显示E09 (输入欠压).查530V正常,启动电阻正常.缺相保护正常.还有一个问题,启动电阻并联的接触器,一般的机子都是先经过启动电阻给电容充电,待电压上升到一定值再合接触器,可这个机子接触器直接并在电源输入上的,也就是一合闸通电接触器就闭合了,

网友A:
检测直流电压检测电路!
-------------------------
北京中关村日立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楼主:
帮帮我吧

网友B(2025-11-10):
回复 楼主:
最后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画了一下草图搞明白了咋会事。大概说一下,母线电压检测是通过变压器二次绕阻变压后整流经一个4.7uf/100V电容通过两个电阻分压为3.1V到控制板,具体低于多少报欠压没有实测量。根据实際电路应该可以推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