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1000变频器不能工作

楼主(2012-12-02):
前段时间,单位有台艾默生EV1000变频器出问题了,电机不转,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数字正常,也没报警;我还以为电机出现问题了。量过后没问题!但还是换了一台。还是不行!拆开表面没有发现有烧坏的痕迹!(本人没有修变频器经验),那位有经验的师傅帮我想一下是那里出现问题可能性比较大。那个输出模块有可能坏吗?!

网友A:
找个万用表量量输出U,V ,W有没有电压
有频率没故障说不定是没开机 也有可能 ... 没经验直接拆机器,很勇敢

网友B:
运行命令从何处来?频率来源又是从何处来?没搞清楚问题盲目拆机,危险!楼主最好先仔细阅读说明书,看看否为参数没调整好,导致变频器无法开机。

楼主:
没说清楚,本人是修无线电多一点(彩电等电器),变频器是端子控制,是我把老机子的旧电路重新改变频控制,用了几年都没坏过,当然里面的参数都是按要求设置的,该变频器是使用中出现的问题。显示的是运行频率,没有输出。

网友B:
闭合启动端子变频器面板运行指示灯点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