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2):
M型3.7KW,开机一会出现欠压报警,主电压正常,母线上没有发现有检测电路,此机是如何检测主电压,如果是通过开关电源电源取样,又怎么能测到主电压多少啊?因为开关电源是有稳压的啊?

网友A:
多看看咸工的书吧,里面讲这些很多,论坛里也有这个问题的帖子啊,你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C:
不是,开关电源取样主回路电压,变压器有一组输出是专门反映主回路电压的,此绕组没带任何负载,也没有滤波电容,具体原理不懂,

楼主:
谢谢各位啊,找到了此机是从5V线圈那,取负电压检测的,就是和开关管导通电相位相同,正常有-40V,是0.1的贴骗虑波电容漏引起的,

网友D:
哦 明白了 接触的还是少

网友E:
咸工的书讲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