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每次办停电时,当往出摇小车时总能听到高压断路器有拉弧的声音,一直想不明白,断路器已经分闸了,为什么还会产生电弧???

网友A:
这就是恋恋不舍了。

网友B:
高压都停电了哪来的电弧?你听到估计是高压断路器动触头上外包的紧缩弹簧声音吧?

网友C:
应该不是电弧声音。

网友D:
电压高了肯定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压都停电了哪来的电弧?你听到估计是高压断路器动触头上外包的紧缩弹簧声音吧?
我觉得也是

网友F:
高压变压器多大容量?.....

网友G:
在接触后又离开的一瞬间,电流突然增大,发生气体放电现象,产生高温,显示耀眼的弧光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高压都停电了哪来的电弧?你听到估计是高压断路器动触头上外包的紧缩弹簧声音吧?
 赞同~!

网友I:
确实很奇怪,看看是否存在电弧呢?要探其究竟,不能只听见响声就猜测。

网友J:
可能是上下接头接触不良

网友K:
你是在办停电时发生的,这就是说还没有停电呢!也就是说你操作停电过程,电压在10KV以上操作隔离开关都有的,当开关触点分离的瞬间,静触点对动触头的放电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L:
以前的吊式电扇的旋转开关也经常出现电弧!

网友M:
怎么确定是电弧的声音?可能是其他的声音吧!

网友N:
可能是断开瞬间间隙很小时、高压电场击穿了空气,或者其间有分布电容的影响;
但我之所说,不足为凭。

网友O:
引用 网友I:
确实很奇怪,看看是否存在电弧呢?要探其究竟,不能只听见响声就猜测。

网友P:
这个有可能!
变压器
电容都有一定的储存功能。
断电后挂接地线时不就是会有电弧出现嘛!

楼主:
不是弹簧的声音,以前我也认为不会有电弧,但老师傅都说是有电弧,不过很小

网友Q:
高压有一点,很小。

网友R:
你说的应该35Kv停电时发生的现象吧,其实是触头分离时近距离发生的放电现象

网友I:
上口的闸断了以后,多等一会比如再等“1个时辰”,再拉下口负载的闸。还有电弧吗?如果没有了,那是容性负载存的电,自己放掉了,就没有电弧了。

网友S:
学到了一点知识。

网友T:
现在真空开关内的触头距离近,相当于小电容,将小车拉出来的时候相当于停电容,所以会有小小的火花出现。

网友U:
记号一下,有空去推小车试一下!

楼主:
应该就是这样

网友V:
有没有放电装置呢,理论上抽头是不可能有电弧的,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