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网友Eaglesky:step7在数据类型上,如果用LAD的话,数据类型不合要求,程序是通不过的,但是同样的语句,转换成STL来写的话,就是可以通过的,也能得到编程需要的结果。
下面是我的回帖:
你说的情况是存在的,以比较指令为例,在梯形图中操作数的数据类型必须是INT,输入WORD数据类型的变量或十六进制格式的常数都不行。但是在STL中,下面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L     W#16#100
      L     345
      ==I
      =     M      0.0
其原因在于累加器和没有定义数据类型的MW20一样,是一个没有数据类型的存储单元,W#16#100装入累加器后,它的数据类型属性就丢失了,操作系统将它视为INT格式的256来处理。但是上述程序是不能转换为LAD的。如果将 W#16#100改为256,就可以转换了。
再看一个例子,在STL中调用SFC14:
      CALL  "DPRD_DAT"
       LADDR  :=256
       RET_VAL:=MW6
       RECORD :=P#M 20.0 BYTE 20
输入参数LADDR的数据类型为WORD,输入INT常数256出错(用红色表示),需要改为16#100。如果搞不清楚数据类型,出了错也不知道错在哪里。
所以不管是LAD还是STL,对数据类型都得较真!!数据类型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际问题。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同样的问题遇到过,也是请教了廖老师后明白的,在此再加强下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