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请问:高频感应加热设备的输出频率最大是多少Hz的?我们公司有四台高频感应加热设备,但是不知道输出是但是Hz的。

网友A:
100KHZ以上,设备上应该有说明

网友B:
有中频/高频/超高频的;一般在设备的机箱上有参数的;
高频一般在几十~上百KHZ;
常用的30~100KHZ;

网友C:
我们公司的是27.12MHZ

楼主:
我们的设备上面没有任何标记的。

网友D:
可询问设备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询问设备供应商
设备供应商也是采购别人家的,然而这家(生产的厂家)还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