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2-03):
本人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
  问题是这样的:维纶触摸屏6050i时间,我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显示的时间跟电脑里的一样,可一下载到屏里面,显示的时间就不一致了。不知道是触摸屏本身不到电池的原因?还是其他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自己做个时钟 设定下就行了

网友B:
呵呵;如果调用PLC的时钟没事,如果用的是屏内部的时钟,请先把屏的时钟校正一下;

网友C:
我在电脑上离线模拟显示的时间跟电脑里的一样,可一下载到屏里面,显示的时间就不一致了

在电脑上模拟是显示电脑得时间,但下载到屏里时并没有校正时间,而是按实际触摸屏的时间显示的,不过你可以在触摸屏里校一下

网友D:
触摸屏断电,然后拨动指拨开关,调整至系统程序载入模式,将时间设置为当前时间,然后再断电调节至正常工作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E:
这个很正常。人机有时间效对地址。认真看一下说明。